几台汇川变频器MD320T2.2GB-XC-SL-11陆续炸机

楼主(2016-05-10):
   请教各位:我公司最近有几台汇川变频器MD320T2.2GB-XC-SL-11陆续炸机,是用在铜线拉丝机收线部分的。我大致分析是因为变压器到驱动芯片附近的电源引线用黄胶固定,长期使用后老化腐蚀,线路板有烧蚀痕迹电源有轻微短路现象,致使模块炸机。更换新模块的同时检查及更换了6路驱动电源电解电容,损坏芯片,去除了固定引线的黄胶,清除PCB烧蚀痕迹。上新模块之前测试6路驱动的静态及动态电压正常,换模块后在逆变电路电源中串入灯泡空载试机,3相电压正常。使用0.75KW电机测试,矢量模式下电机在低频段运转不顺畅,应该是没有做电机调谐造成的。在V/F模式下,电机运转平衡顺畅。

   现在问题来了,维修后装入机器使用时,有一台使用10多天再次炸机.另一台用了一晚正常,第二天早上一开机也是炸机了.还有一台就运行在V/F模式下有一个多月,操作员说机器不好开,就想着说调回矢量模式下,然后作电机动态调谐,调谐还没完成就炸机了。把人都搞怕了,不明不白炸机,烧毁严重不好维修了,先购入两台MD380使用。

   请帮忙确定:1.在V/F模式下,电机运转平衡顺畅,3相电压平衡,电流也基本平衡,是否可以确认驱动电路没有问题?2.在矢量模式下0.75KW电机在低频段运转不顺畅,除了没有做电机调谐外,硬件电路是否还有其它问题,在矢量模式下用什么方式能准确测试驱动电路?3.模块是在淘宝购入的,也是在口碑比较好的店铺找的,模块型号Vinco P540A,全新价格110元,模块有问题的机率大吗?

网友A:
是不是进入变频器的地线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下你们厂里的电源系统。

网友C(2016-10-05):
有没有加制动电阻啊 !!!!!

网友D(2018-05-19):
是不是刹车时候能量反馈啊

网友E:
汇川新款黑色塑料壳的机器质量没有以前老的稳定。炸鸡正常。维修后炸鸡也正常

网友F:
前几天有台没电,换电解后一上电就炸了,

网友G(2019-11-01):
加大一个功率试试,是不是负载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