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组态王实现无线通信

楼主(2016-05-10):
最近想正在做PLC与组态王实现无线通讯,我的思路是采用GPRS网络。你们有没有其他想法呢

网友A:
组态王和200PLC经过DTU,进行无线通信,这个我以前做过。

网友A:
走的手机卡,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

嗯,刚刚看了您的大笔,思路很清晰,步骤详细,值得借鉴,谢谢大神,。我借鉴下哈

网友B(2016-12-20):
本文介绍了组态王和广州巨控PLC专用GPRS DTU实现S7-200 PLC无线监控的方法。

相对传统透传的GPRS DTU,该方案特色如下:

  1: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可修改PLC数据,查看数据,历史数据报表,趋势图等),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或者WINCC,组态王等任意支持OPC的组态,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花生壳动态域名。

2: 模块内置的网页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修改PLC数据。只需简单: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网页服务器。

3:短信功能,短信报警,控制催款,查询,远程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4:多包并发采集,按需采集,智能压缩技术,相对透传GRPS DTU降低50%流量,速度提高2.5倍。

 5: 支持各种复杂协议,如西门子PPI,MPI,三菱,欧姆龙协议。普通DTU只能支持透传简单的MODBUS之类的串口协议。

 6:同时支持短信功能和GPRS无线远程访问,提高无线监控的可靠性。GPRS永远在线,自动重连。

具体资料请参考点击下载

基于组态王和西门子200的PLC无线监控

网友C(2018-06-14):
耐特ST-200的PLC同组态网实现无线网络的通信,可以用带以太网口的产品连接到无线的路由器的网络口。 组态软件这边选择S7-TCP 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D(2018-08-16):
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我有成品的4G 工业网关 实现PLC远程编程 联调 控制 数据上下载。全实时 。数据不走服务器转发。

网友F(2018-09-27):
学习了想看看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