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16-05-10):
1、伺服电机高速旋转时出现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如何处理?

    ①高速旋转时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对策:

    检查电机动力电缆和编码器电缆的配线是否正确,电缆是否有破损。

    ②输入较长指令脉冲时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对策:

    a.增益设置太大,重新手动调整增益或使用自动调整增益功能;

    b.延长加减速时间;

    c.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荷能力。

    ③运行过程中发生电机偏差计数器溢出错误。

    对策:

    a.增大偏差计数器溢出水平设定值;

    b.减慢旋转速度;

    c.延长加减速时间;

    d.负载过重,需要重新选定更大容量的电机或减轻负载,加装减速机等传动机构提高负载能力。

    2、伺服电机在有脉冲输出时不运转,如何处理?

    ①监视控制器的脉冲输出当前值以及脉冲输出灯是否闪烁,确认指令脉冲已经执行并已经正常输出脉冲;

    ②检查控制器到驱动器的控制电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是否配线错误,破损或者接触不良;

    ③检查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其制动器是否已经打开;

    ④监视伺服驱动器的面板确认脉冲指令是否输入;

    ⑤Run运行指令正常;

    ⑥控制模式务必选择位置控制模式;

    ⑦伺服驱动器设置的输入脉冲类型和指令脉冲的设置是否一致;

    ⑧确保正转侧驱动禁止,反转侧驱动禁止信号以及偏差计数器复位信号没有被输入,脱开负载并且空载运行正常,检查机械系统。

    3、伺服电机没有带负载报过载,如何处理?

    ①如果是伺服Run(运行)信号一接入并且没有发脉冲的情况下发生:

    a.检查伺服电机动力电缆配线,检查是否有接触不良或电缆破损;

    b.如果是带制动器的伺服电机则务必将制动器打开;

    c.速度回路增益是否设置过大;

    d.速度回路的积分时间常数是否设置过小。

    ②如果伺服只是在运行过程中发生:

    a.位置回路增益是否设置过大;

    b.定位完成幅值是否设置过小;

    c.检查伺服电机轴上没有堵转,并重新调整机械。

    4、伺服电机运行时出现异常声音或抖动现象,如何处理?

    ①伺服配线:

    a.使用标准动力电缆,编码器电缆,控制电缆,电缆有无破损;

    b.检查控制线附近是否存在干扰源,是否与附近的大电流动力电缆互相平行或相隔太近;

    c.检查接地端子电位是否有发生变动,切实保证接地良好。

    ②伺服参数:

    a.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建议用手动或自动方式重新调整伺服参数;

    b.确认速度反馈滤波器时间常数的设置,初始值为0,可尝试增大设置值;

    c.电子齿轮比设置太大,建议恢复到出厂设置;

    d.伺服系统和机械系统的共振,尝试调整陷波滤波器频率以及幅值。

    ③机械系统:

    a.连接电机轴和设备系统的联轴器发生偏移,安装螺钉未拧紧;

    b.滑轮或齿轮的咬合不良也会导致负载转矩变动,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时正常则检查机械系统的结合部分是否有异常;

    c.确认负载惯量,力矩以及转速是否过大,尝试空载运行,如果空载运行正常,则减轻负载或更换更大容量的驱动器和电机。

    5、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定位不准,如何处理?

    ①首先确认控制器实际发出的脉冲当前值是否和预想的一致,如不一致则检查并修正程序;

    ②监视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指令个数是否和控制器发出的一致,如不一致则检查控制线电缆;

    ③检查伺服指令脉冲模式的设置是否和控制器设置得一致,如CW/CCW还是脉冲+方向;

    ④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尝试重新用手动或自动方式调整伺服增益;

    ⑤伺服电机在进行往复运动时易产生累积误差,建议在工艺允许的条件下设置一个机械原点信号,在误差超出允许范围之前进行原点搜索操作;

    ⑥机械系统本身精度不高或传动机构有异常(如伺服电机和设备系统间的联轴器部发生偏移等)。

    6、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运行报超速故障,如何处理?

    ①伺服Run信号一接入就发生;

    检查伺服电机动力电缆和编码器电缆的配线是否正确,有无破损。

    ②输入脉冲指令后在高速运行时发生:

    a.控制器输出的脉冲频率过大,修改程序调整脉冲输出的频率;

    b.电子齿轮比设置过大;

    c.伺服增益设置太大,尝试重新用手动或自动方式调整伺服增益。

网友A:
不知道说的正确不,楼主是搞技术的,啊!!!

网友B(2017-09-20):
值得学一下。

网友C(2017-11-02):
好,值得学习。经验无价啊

网友D(2017-12-15):
学习伺服,过来看看

网友E:
松下伺服方面的教程看那些好,能更快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