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使用变频器控制电动机,但是要求过流1.1倍持续1分钟才产生过流跳闸,该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6-05-10):
要求:运行中当电机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1.1倍且持续时间达1分钟则产生过流跳闸,

但是,在变频器调速电动机的电路中,该怎么设置呢,求大神支招,麻烦了。

网友A:
通常变频器都有过载保护的设定参数,好好研究一下选用品牌的变频器操作手册,应该可以找到办法的

网友B:
利用负载达到过流效果,或者修改电流限制,修改加减时间应该可以达到此效果

网友C:
修改电流限制,通过输出报警节点,也可以通过PLC控制

楼主:
你好,能具体说一下么,不是很理解

引用 网友C:
修改电流限制,通过输出报警节点,也可以通过PLC控制

楼主:
回复内容:我知道可以设置过流保护,但是如何做到延时1分钟跳闸呢

引用 网友A:
通常变频器都有过载保护的设定参数,好好研究一下选用品牌...

网友D:
变频器内部是电子式过载保护,过载电流倍数随便设。你一定要准确时间跳闸,可设定过载倍数、变频器不保护只输出报警信号、设定报警延时,在报警输出与跳闸连锁。

变频器有很好的保护功能,为什么一定要延时跳闸呢?初学者??还是遇到科盲的领导了???

楼主:
回复内容:老师搞了个延时1分钟才能报警的要求,我也没办法啊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内部是电子式过载保护,过载电流倍数随便设。你一定...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三菱哪个系列,所以提供E740系列供你参考,E740系列的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设定范围最大值可以到200%,完全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具体看图:

楼主:
回复内容:大神,我需要做到的是,过流累计1分钟,才发生跳闸,能具体给我说说不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三菱哪个系列,所以提供E740系列供...

网友C:
我现在感觉老师是考的你对反时限的定义理解。你把额定值设置好了,然后保护类型设置成反时限就应该ok了

楼主:
回复内容:能具体说什么?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感觉老师是考的你对反时限的定义理解。你把额定值设...

网友F:
把变频器的最大电流百分比设置大一些

楼主:
回复内容:不能通过跳大电流来解决吧,要是要过流1.1倍,持续1分钟跳闸

引用 网友F:
把变频器的最大电流百分比设置大一些

网友G:
简单点就接时间继电器咯,变频器本身延时保护没用过,只能看看热闹了

楼主:
回复内容:PLC内部计时满1分钟后,怎么跳闸呢

引用 网友G:
简单点就接时间继电器咯,变频器本身延时保护没用过,只能...

网友H:
好不错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I:
我记得日系列变频器都是过载一分钟就自己跳闸保护功能,你说的这个不知是不是出于考试目的还是实际用到,上面很多师傅都说到由变频器发出的报警来驱动延时1分钟,但是通常当变频发出警报是已经有一定过载时间了,再等一分钟才跳电源一级开关。有点危险!个人理解是这样。非要做过载1分钟只能通过PLC做到,有个计数比较驱动时间跳闸。这样成本高很多!

网友J:
接通负载后,设备运行达到上限频率,实际运行的电流除以1.1倍的结果输入为变频器的运行电流,观察一分钟后是否会动作保护

网友K:
把变频器过载系数改成110%,设置报警输出信号给外置延时继电器,用延时信号控制交流接触器,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电源就可实现你所描述的控制功能

网友L:
我感觉,过流1.1倍这个说法有没有问题啊,只要过流,一般都是逐渐增大的吧,哪能保持过流1.1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