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IO点控制柜内配线线径选择

楼主(2016-05-11):
PLC IO点控制柜内配线线径选择一般用多粗的线比较合适?0.5 /0.3平方毫米?对于线径的选择有什么要求或者规范么?

网友A:
PLC柜内配线导线的截面,要求的机械强度和绝缘,没有电流的要求。所以,你觉得机械强度适合就行。

从配线方便看0.5比较合适,截面太小接头不好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柜内配线导线的截面,要求的机械强度和绝缘,没有电...

谢谢,有时像西门子16点或者32点的模块,用0.5的线时,感觉比较拥挤

网友B:
一般是看电流多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LC柜内配线导线的截面,要...

选0.5截面是对端子接线说的,如果采用专用插头等形式,就用0.2或更小的的多芯电缆了。

网友C:
信号线选0.5的就足够了啊 有大电流的就要根据规格选了

网友D(2016-07-01):
我们一般都是用0.5的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都是用0.5的线径

谢谢,

网友E(2018-08-20):
通常信号线建议采用0.75以上,电源线,功率线按电流计算线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