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ID不能完成自整定,那位帮我解决一下,贡献微信红包10元。

楼主(2016-05-11):
信捷PID不能完成自整定,使用的模块是2AD2PT,使用固态控温,一直在整定,而且一直有输出,那位大神能帮我看一下什么问题,指出来,贡献10元微信红包。

网友A:
你的时间设置的长点,可能刷新频率太高了

网友B(2017-08-23):
我也遇到过,你是否在自整定过程改了目标温度的参数,或在实际温度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开始自整定,这都会导致自整定失败,然后死在那里不动了,需要重新断电才行。目前信捷也没给出好的说法。

网友C:
解决了没有?

网友D: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