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使用步进指令的请教

楼主(2016-05-11):
比如我要用DVP-ES2发脉冲去控制伺服电机,使用台达的步进指令:STL ,请问可以在每条步序中像信捷PLC插入DRVA、DRVI 指令吗?

可以这样用吗?用过的大侠指教一下吧

网友A:
印象种是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就是没有台达的PLC咯,

网友B:
把DRVI指令放在步进外面就可以

网友C(2016-06-23):
使用过。把步进指令放在步进外面,步进里只需控制DRVI的启动点就行

网友D:
使用过。把步进指令DRVI放在步进里,我就是这样

网友E(2018-05-06):
进来学习 ,,, 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