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400上电无显示如何维修

楼主(2016-05-11):
上电无显示,上母线540V电压,测开关芯片8842,5脚7脚电压10-14伏之间波动,8脚无输出,直接上8842的5脚7脚18V电压,8脚5V电压正常,4脚2.2V,6脚14V电压,应该是哪里坏了?开关管K3745和芯片8842都换过,芯片滤波电容47UF换过,还是一样,启动电阻1003几个都好?求指点

楼主:
没有会修的吗?高手请说一下

网友A:
查变压器次级输出供电给面板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变压器次级输出供电给面板电压是否正常?

不正常,3844  5,7脚 12-15V波动,变压器一次电压时有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