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计算机通信

楼主(2016-05-11):
plc控制器在没有组态软件的情况下怎么实现与服务器的通信

网友A:
服务器指的是电脑?自己写个小程序通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指的是电脑?自己写个小程序通信了

服务器在电脑上用的是单独的web服务器  ,需不需要组态软件

网友A:
服务器上应该没有收集数据的驱动程序,需要编写收集数据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上应该没有收集数据的驱动程序,需要编写收集数据的程序

需要什么语言  socket 还是用什么写?

网友B:
PLC跟技术通讯一般来说用串口比较多,根据PLC的通讯协议在计算机上用VB,VC之类的软件编写通讯程序。一般来说是用MSCOMM控件

网友C:
LC跟技术通讯一般来说用串口比较多,根据PLC的通讯协议在计算机上用VB,VC之类的软件编写通讯程序。一般来说是用MSCOMM控件

网友D:
可以,串口、TCP/IP,目前的PLC都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