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直流伺服电机选型

楼主(2016-05-11):
俺正在做一个机械臂产品,需要选择一个直流供电的伺服电机,供电电压24V/48V或者其他都可以;

峰值扭矩:0.25Nm;

峰值转速:1000r/min;

求大神给点建议呀!

楼主:
现在是不是做直流伺服电机的品牌比较少了?查了几天了,没找着合适的。。。

实在不行就选电机和驱动器都是220VAC供电的也行吧!

网友A:
直流的现在很少用,多是交流的简单。

网友B:
您好,我们公司的驱动器满足您的条件,不过都是交流的,有什么需求请加QQ:2541461981

网友C(2017-06-22):
我司有对应的直流伺服电机,QQ2077719655,欢迎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