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软件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11):
在安装西门子软件过程中,中途中断之后,不想安装了。但是以后每次开机都会蹦出页面提示关机重启。

之前在安装的时候,那个pengdingfilerename operation删除了,但是每次开机这个又自动出现了。

我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不安装软件了,但是找了当天安装的软件里面,除了安装了一些Microsoft SQL server文件之外,没有其他文件。

请高手指点,如何去掉这个开机提示。

网友A:
安装软件尽量一步到位,或者卸载之后重新安装有可能安装不了。

看看控制面板里面是否还有其他部分没有卸载干净。

或者就是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