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X64 Mcgs嵌入版V7.2 USB 上传程序提示USB测试不成功

楼主(2016-05-11):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现场用的昆仑通态嵌入式的触摸屏,  TPC1062KX, 我从官网下载的V7.7嵌入版,上传程序的时候,提示运行版本不一样,需要v7.2的程序,于是我从官网下载的V7.2版本的程序, 然后用USB将触摸屏和电脑的USB接口连接好,电脑提示硬件驱动没有安装好, 于是我就手动安装V7.7的USB驱动,此时硬件驱动识别好。

    然后我再打开V7.2的程序,选择上传程序,设置通讯方式为USB,点击上传按钮,结果提示USB测试失败,一直不能不能通讯上。

    根据网上的说法,我将V7.7安装包里面的devcon.exe复制到V7.2的安装目录下,再次测试还是提示USB测试失败,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才能进行通讯成功。

    因为我这个设备是厂家提供的,因此我不能更新运行系统的版本到V7.7,因为我没有触摸屏的源程序,更新后我担心里面的程序丢失,那我的设备就没法开动拉。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

楼主:
有没有大侠知道怎么做啊

楼主:
我用V7.2版本的,USB的驱动不能正常安装。

网友A(2018-09-20):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