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出现冲突

楼主(2016-05-11):
控制屏用的昆仑通泰的,屏幕上对M1101行走伺服停止按钮进行操作时,需要点击多次才能使其常闭断开,好像是由于与线圈发生冲突了,求大神帮忙解决。!!!!!下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啊...........................

请问一下,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B:
你这是伺服吗。哪有伺服停止用开关直接停的。除非是JOG指令。一般是用指令强制停止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伺服吗。哪有伺服停止用开关直接停的。除非是JOG指令。一般是用指令强制停止脉冲输出

我这是伺服,请教您应该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这是伺服吗。哪...

你去编程手册上找到强制停止脉冲的指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这是伺服吗。哪有伺服停止用开关直接停的。除非是JOG指令。一般是用指令强制停止脉冲输出     内容的回复:我这是伺服,请教您应该怎么做?

奇怪的是,之前的机器请一个工程师做的,我把他做的程序监控了一下,发现可以操作,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屏幕后,在用以前的程序发现不行了。是不是屏幕的问题?但是按钮肯定就是M1101

网友B:
你这个编程软件好像是台达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你这是伺服吗。哪有伺服停止用开关直接停的。除非是JOG指令。一般是用指令强制停止脉冲输出     内容的回复:我这是伺服,请教您应该怎么做?     内容的回复:奇怪的是,之前的机器请一个工程师做的,我把他做的程序监控了一下,发现可以操作,但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屏幕后,在用以前的程序发现不行了。是不是屏幕的问题?但是按钮肯定就是M1101

我把M1101的线圈换了一个名称后,之前的M1001按钮确实可以停止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编程软件好像是台达的

汇川的,autoshop

网友B:
不要用触摸屏直接操作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触摸屏直接操作线圈

那应该怎么做?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啊...........................

就出现了这种问题,导致机器无法调试1PG不停的发送脉冲,伺服停止不起作用

网友B:
那个M44是在触摸屏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M44是在触摸屏上的吗

是的,m44暂停按钮,m1101屏上有一个伺服停止

网友B:
M44有作用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在M44上并个按钮,在触摸屏上操作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4有作用的话那就很简单了。在M44上并个按钮,在触摸屏上操作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您的意思是?能发张图具体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11111111

谢谢您,我明去试试。

网友B:
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要分开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要分开写

这个伺服停止只出现在手动里,刚才的M44是自动里边停止行走和升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11111111111

上边是手动,下边是自动

网友B:
哦,程序还有待优化。M1122那里用个常闭触点就比较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程序还有待优化。M1122那里用个常闭触点就比较好看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明天我去调试一下,有问题能向您请教吗?

网友B:
可以,我也只是稍微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也只是稍微懂一点。

但是您加了一个常开那m1101不是没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我明天去试试。刚才想错了,您的意思是上边不变,把屏幕上的伺服停止用m50控制

网友B:
是的!!!!!!!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

网友C:
你程序里那个M2000和T30常闭前面再加个有效的其它常开条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里那个M2000和T30常闭前面再加个有效的其它常开条件试试。

 我现在       把程序修改一下试试,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通讯问题和程序冲突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D:
什么品牌,西门子俺拒绝帮忙:因为西门子在中国大肆行贿搞乱了中国

网友E:
好像是汇川的plc?触摸屏上面控制的是哪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F:
汇川的plc?西门子的可以帮忙

网友G:
没怎么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品牌,西门子俺拒绝帮忙:因为西门子在中国大肆行贿搞乱了中国

汇川的,不是西门子。

网友H(2016-06-30):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下了赞一个

网友I(2017-02-27):
大家的热心营造了良好的氛围,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