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6-05-11):
我想请教下各位,可以直接和欧姆龙IO口连接的变频器型号有哪些?就是不需要通信协议的

楼主:
帮个忙,拜托啦,谢谢各位

网友A:
欧姆龙本身不就是变频器么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的变频器有开关量端子的

网友C:
既然是IO口,就是外部端子启动,所以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D:
说的要和变频器通信,还是通过触点控制变频器

网友E:
所有变频器都有开关量输出端子,不建议你直接接PLC输入端口。建议你用继电器转。或用专项COM端不要和其他外围共用COM端。

网友F:
与变频器关联的I/O最好使用中间继电器转接,故障和状态点可以不用,模拟量最好使用型号隔离器,编码不电位造成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