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电机制动的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6-05-11):
清楚电机制动的请帮忙看看!!!

经过整流后的电为什么会是直流电,这个接线图到底怎么看呢?VR0121是个压敏电阻。想要看懂的话,需要参考什么资料吗?求助!

楼主:
电机接线图跟制动接线图。。。。

网友A:
哪有变直流。压敏电阻应该是用来吸收制动线圈断开瞬间产生的反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变直流。压敏电阻应该是用来吸收制动线圈断开瞬间产生的反向电流

有道理。但是我还是看不懂

网友B:
这个图好像不对,有半个周期二极管短路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好像不对,有半个周期二极管短路电源了。

 没有吧,短路的那一相是同一相,相当于不起作用

网友D:
利用的是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原理!

楼主:
对: 研讨会宣传员_3259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这个图好像不对,有半个周期二极... 内容的回复图中制动用的直流还是交流,怎么去理解整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利用的是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原理!

图中制动用的直流还是交流,怎么去理解整流模块

网友E:
脉动直流,经常这么用

网友D:
9楼已经告诉你了,是脉动直流,属于全波整流了!交流是两个方向的,而出来的脉动直流是单方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9楼已经告诉你了,是脉动直流,属于全波整流了!交流是两...

。正弦波的交流变被单向导通后变直流啊。很简单的电机直流制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接线图跟制动接线图。。。。

这是直流电,当Uw>Uv时电流从W一1一4一B20一开关一V,对线圈B20充磁,抱闸得电,当Uv>Uw时,由于1,4二极管不导通,没有电流从V到W,但由于B20存有大量磁能,由电磁感应,电流从B20一开关一2一3一4一B20,即线圈自供电,1,4间为单向二极管,3,4间为续流二极管,压敏是保护开关的,因在开关关断时B20两端会产高压,烧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楼主 电机接线图跟制动接线图。。。。...

讲解的非常清楚,非常感谢!!!!多向您请教!

网友G:
如果是刹车整流器,楼主电路图应该有误,自己校验一下

网友H:
果是刹车整流器,楼主电路图应该有误,自己校验一下

网友I:
电子技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