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刷ACS800系统

楼主(2016-05-11):
现场使用的变频器ACS800-01***因为宏的设置错误导致目前开机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30..........

目前已经更换新的变频器,现向各位大神求教!

    设置用户宏1和2要注意哪些操作,是否要中间断电后设置第二种宏?是否要先行使用99.2载入某个宏进行设置,再保存;Or还是可以直接进行设置,再用参数99.2_USER 1或2 SAVE?

    第二个就是已经无法过自检的变频器自己是否可以补救?用什么软件,哪里找,如何操作?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