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虑下位机,EB8000的通讯程序怎么编呢

楼主(2016-05-11):
我在做毕业设计,是用weinview做一个通讯脚本程序设计,可老师说不用考虑太多的下位机,只需要有基本的监控功能,本人对软件不在行,这该咋做啊……

网友A:
时间这么紧,建议寻求速派支持。

网友B:
不好好学习,临时抱佛脚

网友:
用自由口吧。By the way,单单一个触摸屏没有下位机,和谁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way,单单一个触摸屏没有下位机,和谁通讯?

我也很郁闷,这功能怎么设计啊,没有下位机,是不是只要基本的数据收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e way,单单一个触摸屏没有下位机,和谁通讯?

请问你知不知道和自由口的通讯写好之后怎么用串口助手验证能收发数据呢?跪求解答。

网友D:
我现在也在学习通信,1站号,即你要和那个设备交换数据,2读还是写,3读写哪个设备的什么东西(温度,压力,频率,等),4你要传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