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7 200

楼主(2016-05-12):
选用的西门子plc  s7200控制步进电机运动脉冲发完后执行中断可是电机还在运行这是什么原因

还有就是在编完程序控制步进电机进行测试的时候,第一次运行完全正常,可是到后面步进电机的动作就会出现问题,而且每次出现的问题有时一样,有时不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发了多少脉冲?你执行中断了,并没有停止发脉冲。检查一下程序。至于你在调试的时候动作不一致,也是你没有给正确的脉冲数,你这样试一下,给指定的脉冲,它发完之后,再清零,再发同样的脉冲,再清零试试。

网友B:
中断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执行PLS指令

楼主:
回复内容:一共发了有120000个脉冲,设计的是发完脉冲之后执行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里面将M1.5置位,然后由M1.5触发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进行下一个逻辑,可是每次步进电机还在运行的时候下一个逻辑就已经被触发了

引用 网友A:
你发了多少脉冲?你执行中断了,并没有停止发脉冲。检查一...

楼主:
回复内容:是用的pls指令,设计的是发完脉冲之后执行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里面将M1.5置位,然后由M1.5触发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后进行下一个逻辑,可是每次步进电机还在运行的时候下一个逻辑就已经被触发了

引用 网友B:
中断内容是什么,有没有执行PLS指令

网友C(2018-08-17):
步进电机基本是一个脉冲一个角度,按描述,是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但是如果连接的是伺服电机, 它自身有加减速的功能,  那么脉冲发送完之后它可能并没有结束工作, 会产生一些滞后,  这样就有可能在进下一个逻辑时,电机还在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