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收卷张力控制

楼主(2016-05-12):
张力传感器+PLC+变频器控制收卷,实现张力收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吧,我是直接采集张力传感器的数据,给PLC,然后PLC-PID 输出给变频器,那变频器是用转矩控制吗?还有加速减速停止,该如何做会好?

网友A:
应该有专门的控制器可以用 ,磁粉制动器搭配控制器好像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磁粉离合器呢?PID好像只能控制速度,加减速只能用通讯的方式来实现。变频电机好像是没办法控制扭矩的吧,怎么能控制张力呢?除非你用缓冲机构

网友C:
我只是看看,水个积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磁粉离合器呢?PID好像只能控制速度,加减速...

可以用汇川MD330(放卷) MD320(收卷)变频器实现收卷控制  我们工厂就是这样滴  PID控制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磁粉离合器呢?PID好像只能控制速度,加减速...

网友E:
建议用变频器是用转矩控制,这样好操作,另外楼主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F:
有没有好的控制方法,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