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变频器无显示解决方案

楼主(2016-05-12):
西门子变频器440 90KW以上系列常见故障之间一

变频器输入端子 R  S  T  有三相380V电压,但是面板显示黑屏幕,无显示,这个时候测量变频器主回路 是否击穿短路。一般没有短路,可以吧面板下面的大开关电压板子抽拔出来,你会看到一个保险,一般情况都是保险烧坏。很换质量可靠2A600V 进口保险丝,再次送电 就会有显示正常画面。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学会维修懂得调试

网友A(2016-09-11):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变频器学会维修懂得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