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噪音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12):
我想问问直流无刷电机在空载时没有噪音,但在负载时,电机转速4000-5000转的情况下有比较大的噪音,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或除去噪音的吗?

网友A:
应该是你的设备震动的噪音吧

网友B:
要是固定好了的  噪音还很大的话 有可能线路是有问题的哦 看看发热严重不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共振或者是负载太大产生的

楼主(2016-07-09):
引用 网友B:
要是固定好了的  噪音还很大的话 有可能线路是有问题的...

 比较发热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要是固定好了的  噪...

建议你检查线路 多半线路有问题 以前我也遇到过 电机噪音非常大 还发热严重,后来查看了线路才找到问题

网友D:
先检查机械方面,再检查电气,一步一步排除故障。

楼主(2017-08-26):
嗯,很多要学习的。www.ykdian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