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控制几个加热管的问题

楼主(2016-05-12):
温度控制,通过加热管给新风加热,控制室内温度

加热管是三段,到底是用PID转换程PWM波控制固态继电器,还是直接用反馈信号与设定信号的差值分三个段,分别驱动三个接触器去控制加热管?或者还是可控硅最好,但成本太高了,不想用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A:
分三级,其中两级用交流接触控制,一级PWM波控制固态继电器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