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SLC 500系列MODBUS通讯

楼主(2016-05-12):
本人新手

公司对一批老的AB slc 500系列的plc进行改造,现在我需要用GPRS通过modbus协议来读取plc内部的状态变量。经过大概查了下资料,发现了BASIC-T这个模块和1767-net-aic这两个模块。

首先,我们手上的老plc带有九针串口,是不是还需要basic-t这个模块,其次,把AB的协议转换成Modbus协议是不是由1767这个模块完成的,如果是编程要大概用到梯形图中的哪些功能块。

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转成Modbus协议?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好像是PROSOFT有转换的模块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读取plc变量时Modbus地址对应的plc变量是在RSLogix 500里面配置还是PROSOFT得模块有它自己的配置软件?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PROSOFT有转换的模块

网友B:
PROSOFT可以转换,485 422 232可以通过跳线改变

楼主:
回复内容:请问Modbus中的地址配置例如40001对应的plc地址是通过ab plc 的编程软件配置还是通过PROSOFT所配套的软件配置呢?

引用 网友B:
PROSOFT可以转换,485 422 232可以通过...

网友C(2018-11-09):
可以看看plc模拟量与通信控制应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