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40,E.BE故障,重新上电后直接烧了

楼主(2016-05-12):
今天一台A740变频器,带升降负载(制动比较频繁,减速时间0.5秒)。当时发现变频器报E.BE(制动晶体管异常检测)后,测量制动电阻温度达到140度,估计已经烧坏了。更换电阻以后,重新对变频器上电,变频器直接冒烟了,面板都没亮。

楼主:
现在正在分析原因,为什么会烧变频器和制动电阻,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制动电阻烧了,原来你的制动晶体管应该是击穿或接近击穿状态,你只换制动电阻没换制动晶体管,上电瞬间除了给直流母线电容充电外,加上直流母线通过制动电阻(此时制动管本应截止)流过很大的电流,结果使得流过充电电阻的电流过大而烧坏充电电阻!整流部分也可能损坏!

网友A:
最主要原因应该是你的负载惯量过大引起的烧制动电阻和制动晶体管

网友B:
可以先不接电阻,电机,单独给变频器上电,测试PR对地,有电压不?有--可能IGBT,可能驱动板的触发电路故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制动电阻烧了,原来你的制动晶体管应该是击穿或接近击穿状...

 受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