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额定电流与脱扣器额定电流区别

楼主(2016-05-12):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1n,是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电流,也就是脱扣器额定电流。对带可调式脱扣器的断路器则为脱扣器可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 脱扣器额定电流1n,指脱扣器能长期通过的最大电流。长延时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固定式脱扣器其1r=In,可调式脱扣器其Ir为脱扣器额定电流1n的倍数,如1r=0.4~1×1n。 短延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m,为过载脱扣器动作电流整定值Ir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2~10×Ir。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瞬时电磁脱扣器动作电流额定值Im′,为脱扣器额定电流In的倍数,倍数固定或可调,如Im′=1.5~11×In。对不可调式可在其中选择一适当的整定值。

网友A:
顶楼主

我是浩哥,我为自己代言

海纬(HEARTWAY)电池大陆唯一代理商

网友B:
浩子老不上来,上来就打广告啊!不怕删帖呀。

网友C:
应该是断路器的壳架额定电流与脱扣器额定电流之区别,如DZ20-400的断路器,壳架电流是400A,可安装的最大长延时脱扣器的额定流是400A,但也可安装300A、200A、100A的脱扣器。又如DZ47-63的微型断路器,壳架电流是63A,脱扣器电流可有1至63A多种。壳架电流对应的是分断能力,脱扣器电流对应的是保护特性。断路器是短路保护电器,可分断短路电流(单位KA)的能力简称分断能力,是其最主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