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软件设置PPI通讯协议找不COM口

楼主(2016-05-12):
WIN7/64位系统在安装完西门子200编程软件后,打开PPI设置无法找到COM口,但是编程电缆可以在PC的《设备管理》上看到COM3.求大神指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安装4.0以上版本,sp9试试

楼主:
装的就是西门子公司给的SP9,直接安装版的,还是不行。电脑系统是纯净版的。以前还能用,所有很奇怪!

网友B:
改变一下COM口的序号。

网友C:
有装PC/PPI驱动没1111111111111

楼主:
搞定了,可能是在安装西门子博图软件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后来重新做了系统,先安装的S7-200的软件在安装博图的就没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两个软件之间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