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环保设备(国标HJT212)驱动问题!

楼主(2016-05-12):
谁用力控采集过环保设备(国标HJT212)的数据?
组态的时候 因子编号 怎么填写?

网友A(2016-09-23):
同问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咨询力控官方技术支持  他们也说没调试过 不知道。

网友B(2018-07-21):
请问你212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这里是数采仪主动发数据的    指定8001端口可以监听到   那在力控里面怎么设置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