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有关皮带打滑故障的小小梯形图

楼主(2016-05-12):
我做的毕业设计是controllogix的 四级输煤皮带的控制系统

大体梯形图完成差不多了

就是 打滑故障这一块 应该怎么写梯形图?

导师点了一下说是正常情况下是

速度检测装置的传感头安装在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上分支和下分支之间,其触轮与输送带上分支非工作面压紧接触,通过输送带与触轮的摩擦力带动触轮旋转,同时使触轮带动其腔内的遮光板同步旋转,遮光板

上开有一定数量的槽,遮光板每转过一个槽,就发出一个脉冲信号,此脉冲信号通过电缆发送到控制箱,经过数据处理后,与原设定的编码数据进行比较,如带式输送机运行速度正常,那么两数据相吻合,发出运转正常信号。当脉冲信号大于或小于设定的编码时,则分别发出带式输送机超速或打滑的报警信号。

用包括定时器和计数器 设计一个梯形图语句

我是真的有点走投无路了

求指教

网友A:
我这里没有编程软件,告诉你一下思路。脉冲信号输入后做一次有效限定,连接计数器,计数器预制值适当设定的大一些。计数器进行计时,当计数器DN位有效后将计数器的数值与设定数值分别进行大于和小于比较,大于满足置位超速,小于满足置位打滑。比较完成后将计时器、计数器计数位清零。

楼主:
额恕我愚昧,还是不太明白。可以简单手写一下梯形图吗?

或者明天上午方便的时候传给我。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有编程软件,告诉你一下思路。脉冲信号输入后做一...

楼主:
求大神画图啊。。。真的太需要了 谢谢了!

网友B:
在皮带主动轮和备动轮各焊一铁块,最好大一点,在主备动轮处各装一个近接开关,在轮子转时要能感应到,用欧姆龙cpM系列pLc机,现写一条皮带的程序。其中0为主动轮开关信号,1为备动轮。

LD   NOT  T0,

      T0#100。   10秒取一次

 LD   T0  ,

 M0V L  #0    D10。

   LD   0

DiFU    1600

LD   1

DiFU  1601

LD   1600

iNC    D10

LD    1601

iNC    D11

LD    25313

ADD   D11   #2     D11  由于皮带或多或少有一点打滑把备动轮加几个#2可根据实际改

LD    T0

CMP    D11      D10

LD   25505

OUT    1000     报警

END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皮带主动轮和备动轮各焊一铁块,最好大一点,在主备动轮处各装一个近接开关,在轮子转时要能感应到,用欧姆龙cpM系列pLc机,现写一条皮带的程序。其中0为主动轮开关信号,1为备动轮。LD   NOT  T0,      T0#100。   10秒取一次 LD   T0  ,  M0V L  #0    D10。   LD   0DiFU    1600LD   1DiFU  1601LD   1600  iNC    D10LD    1601iNC    D11LD    25313ADD   D11   #2     D11  由于皮带或多或少有一点打滑把备动轮加几个#2可根据实际改LD    T0CMP    D11      D10LD   25505OUT    1000     报警END

如果主动轮和备动轮直经不同,主动轮为n1,从动轮为n2,在上面加法指令前加入以下指令

LD  25313

cLc

除法指令    n1     n2     D12

cLc

乘法指令    D11  D12    D11

取整数指令     D11

(长期不用这些代码忘了)

楼主:
哥,我们导师让我用的controllogix5000做的,要用罗克韦尔的梯形图。。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在皮带主动轮和备动轮...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我没有学过,不管是组态软件,单片机,各种pLc机,思路却是一样的,主从动轮焊铁,用近接开关取信号,主动轮转一转数据加一,从动轮转一转,另一个数据加一,再给定一个间隔时间如10秒种,让这两个数据比较一次,如果从动轮数据小于主动轮的,那就证明打滑了,给出报警,由于皮带或多或少都会打滑,所以在比较之的,从动轮数据加上几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恕我愚昧,还是不太明白。可以简单手写一下梯形图吗?或...

周一我上班的时候有时间帮你写一下  到时候照片传给你

网友B:
还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在从动轮上焊一大块铁,装一近接开关,转时让它启动一个时间,用近接开关信号复位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设为正好是转一转时间多一点,如一转0.2秒,时间设为0.21秒,只要是时间置位了,就证明打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还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在从动轮上焊一大块铁,装一近接开关,转时让它启动一个时间,用近接开关信号复位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设为正好是转一转时间多一点,如一转0.2秒,时间设为0.21秒,只要是时间置位了,就证明打滑了

照片传不过来,不知为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额恕我愚昧,还是不太明白。可以简单手写一下梯形图吗?或... 内容的回复!周一我上班的时候有时间帮你写一下  到时候照片传给你

梯形图照片传不过来,加我QQ1477383764

楼主:
恩我发出加好友申请了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网友C:
单位时间内记录每个轮子转了多少圈不就基本解决了,圈数有了,直径有了,速度就出来了,不一样就打滑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