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E

楼主(2016-05-12):
各位大神,求教:已有一台Factorytalk View SE 站控机系统运行,想要增加一台站控机远程监控,用同样的上位机。需要从新购买该软件和授权吗?可以俩个系统同时运行连接一套下位机吗?还是新增的必须是作为客户端使用?

网友A:
如果是正版授权,必须重新购买。两台上位机可以同时连接一套下位机,只要有通讯接口就可以。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您的指点。我是想接到交换机上,在同一网络里。两台主机同时读一台下位机数据。可以吗?您说的接口是指需要什么专用的接口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版授权,必须重新购买。两台上位机可以同时连接一...

网友A:
交换机以太网接口就可以,多台上位机是可以同时读取一台下位机的数据的,只要保证两台上位机的IP地址不重复,并且地址前三位相同就可以。

网友B:
如果SE是单机版的,需要。如果是C/S,可以通过ViewPoint访问。

楼主: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以太网接口就可以,多台上位机是可以同时读取一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