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螺丝机控制说明

楼主(2016-05-12):
80CFA0

智能螺丝机控制系统

(手持盒版)

说明书

  精技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目录

1.      产品介绍.....……………………………………………………………………………………...3

1.1产品概述.......………………………………………………………………………………………………….3

1.2功能简介.......………………………………………………………………………………………………….3

1.3功能特性......…………………………………………………………………………………………………..3

1.4产品列表.......………………………………………………………………………………………………….4

2.接线说明图.......……………………………………………………………………………………5

2.1 系统连接示意图…….......………………………………………………………………………………….5

2.2 输入输出定义说明.………………………………………………………………………………. ……….6

2.3 安装尺寸…......……………………………………………………………………………………. ………7

3.按键说明.....………………………………………………………………………………………8

3.1手持盒按键图………........………………………………………………………………………………...8

3.2手持盒按键说明……........………………………………………………………………………………...9

4.手持盒操作说明.........……………………………………………………………………………10

4.1开机画面介绍.………........………………………………………………………………….……………10

4.2主菜单功能介绍.………........……………………………………………………………………………13

4.3新增功能操作 ………........……………………………………………………………………………….14

4.4插入指令操作 ………........……………………………………………………………………………….15

4.5删除指令操作 ………........……………………………………………………………………………….17

4.6复制指令操作 ………........……………………………………………………………………………….17

4.7阵列复制操作 ………........……………………………………………………………………………….18

4.8平台复制 .......……………………………………………………………………………………………….18

4.9批量修改 .......……………………………………………………………………………………………….19

4.10系统  .…….......……………………………………………………………………………………………19

4.11取料坐标  …...….……........……………………………………………………………………………21

4.12工作参数……………........……………………………………………………………………………….22

4.13配置选项.......……………………………………………………………………………………………….22

4.14修改密码.......……………………………………………………………………………………………….23

5.注意事项.........……………………………………………………………………………………23

5.1装机事项.......……………………………………………………………………………………………….23

5.2常见问题说明与故障排除.......………………………………………………………………………….24

1.产品介绍

1.1产品概述

本产品是由本公司专业数控团队为螺丝机行业量身定做的低成本、高浓缩、高集成度的双Y轴智能螺丝机控制系统。具有吹螺丝和取螺丝两种方案,广泛应用于全自动螺丝机领域。

1.2功能简介

1、手持盒采用320*240高分辨率彩屏、全中文操作界面,易学易用。

2、具有自动吹螺丝和自动取螺丝两种工作模式;

3、支持工件检测和工件启动模式;

4、支持前放前取和前放后取模式;

5、支持双工作平台和双启动模式;

6、支持出现故障时,选择重打或跳过模式;

7、具有区域阵列复制,平台复制,批量编辑,单步运行等功能。

8、动作参数编辑完毕,通过串口将动作参数下载到控制器中,即可脱机独立运行。也可将动作参数保存到手持盒中,方便调用;

9、可存储数百个加工文件,每个文件可支持300个螺丝位,使用时调出即可。

1.3功能特性

1.3.1控制器硬件特性

电机轴数:4轴(XYZA)

脉冲频率:200K

IO口数量:8路专用输入(XYZA原点、启动/暂停、暂停、复位/急停按钮),4路通用输出I/O(NPN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电流1A)为真空启动信号、电批启动信号、电批复位信号、报警输出;2路通用输入I/O(低电平有效)为真空检测信号、扭力检测信号

IO输入类型:光藕隔离输入。

存储容量:16M

工作电压:24V DC

工作温度:-10℃-60℃

储存温度:-40℃-70℃

工作湿度:40%-80%

储存湿度:0%-95%

1.3.2 手持盒硬件特性

接口方式:配备USB接口和串口,USB口用于连接电脑。串口用来连接手持盒。

存储方式:FLASH芯片。

显示配置:分辨率320*240,3.2寸彩色液晶屏。

1.4产品列表

配件名称

类型

数量

简介

手持盒

必配

操作示教盒

控制器

必配

运动控制器

数据线

必配

连接线

2.接线说明图

2.1 系统连接示意图

2.2 输入输出定义说明

2.3 安装尺寸

3.按键说明

3.1手持盒按键图

3.2手持盒按键说明

按键外观图形

名称

功能

功能键

 不同的画面显示不同的操作键。

确认键

 对数据,修改参数,保存等确定按键。

方向键

XYZR方向键可控制4轴的前后左右升降旋转等运动  。                     〈MOVE〉定位键:用于设备手动找点和对针操作。

数字和字母键

字母,数字和点输入。“#”切换输入法。

启动/下载键

下载动作指令到控制器中,启动机器运行。

暂停键

暂停当前机器运行。

复位键

指设备复位到原点。

多功能键

不同画面不同功能。

多功能键

不同画面不同功能。

多功能键

不同画面不同功能。

多功能键

不同画面不同功能。

清除键

清除修改的错误参数,数值。清除文件和指令。产量清0。

4.手持盒操作说明

4.1 开机画面介绍

上电后手持盒自动跳转自开机画面-当前工作画面,如下图所示:

加工文件:指加工文件名;

工作状态:指机器的当前工作状态;分为“停机、暂停、运行”三种状态;

工作进度:指将要锁螺丝位的显示编号。

工作速度:指设备运行过程的速度。此速度为空移速度的百分比,范围在0~100%;在此画面下直接按方向键“Y”键可提高或降低工作速度百分比,按“Z”键则以10为单位提高或降低工作速度百分比。

X:指机器X轴的当前坐标;

Y:指机器Y轴的当前坐标;

Z:指机器Z轴的当前坐标;

A:指机器A轴的当前坐标(A轴即Y2轴);

B:指机器B轴的当前坐标(此轴为预留轴,暂时无作用);

F1~F4:为快捷操作。

取料坐标:快捷方式进入取料坐标设置;

工作参数:快捷方式进入选项的工作参数设置;

点动输出:指点动输出电批控制信号;

单步运行:快捷方式单步运行;

开机画面下:

按“菜单”进入“主菜单”面画。详见4.2介绍。

按“移动”可直接移动设备;如图所示:

开机画面下:

按“编辑”进入螺丝位坐标示教对话框:

1、  当控制器中没有文件时,按“编辑”是新建一个文件;系统会自动提示以下对话框:

“左功能键”为是,“右功能键”为否;选择后系统会自动弹出文件保存对话框,输入文件名按保存后会进入螺丝位坐标示教编辑对话框(“#”键为数字和字母切换键。),在此画面示教的螺丝位坐标会自动保存在刚刚输入的文件下。如图所示:

在指令列表对话框下,按数字键1可编辑单点坐标。

2、  当控制器中有文件时,按“编辑”则是进入指令列表对话框,以便修改及编辑参数等操作。如图所示:

键盘左键“X键”可跳至当前列表的第一条指令,右键“X键”可跳至当前列表的最后一条指令;

键盘上键“Y键”可上移当前指令,下键“Y键”可下移当前指令;多选时,Y键为选中指令方向键。

键盘上键“Z键”可翻页至上一页指令列表,下键“Z键”可翻页至下一页指令列表;

“”键可清除列表中选中的指令;

键盘“MOVE”键可直接对选中的指令坐标进行编辑与修改(不自动定位到选中的指令坐标);

键盘“#”键则是用于对选中的点进行对针操作,对针编移后此文件所有的指令都作相应偏移。

在此画面下,F3为选择所有指令(即全选),F4为选择某一段指令(即多选),有光标提示。按“操作”可对选择的指令进行插入指令、复制指令、阵列复制、平台复制、批量修改等操作。

1. 插入指令:指在选中的指令前面插入指 令;

2. 复制指令:是指复制选中的指令;

3. 阵列复制:是指用于矩阵复制选中的指令;

4. 平台复制:是指将Y1的坐标复制到Y2上。

5. 批量修改:是指批量修改坐标参数,提高编辑效率

在此画面下,当光标只选中一条指令时,接“参数编辑”进入如下对话框,即可对当前指令进行参数修改,当改变任何一个或几个参数后,会自动弹出“保存”键,保存后则参数修改成功。如图所示:

             当光标选中两条及两条以上的指令时(即多选或全选时),“参数编辑”会变为“批量修改”,可对选中的多条指令进行快速批量修改。如图所示:

4.2 主菜单功能介绍

按菜单键进入“主菜单”画面,如下图所示:

4.2.1“打开文件”菜单

指打开SD卡里现有的动作文件;按“选择或确认”键即可打开当前选择的文件列表,如下图打开文件所示:

选择打开文件时,会提示是否下载程序,“下载”表示将此文件指令下载到控制器中。如图所示:

选择“是”,下载完成后会直接跳至开机画面下;

选择“否”,会跳至指令列表对话框下,即显示该文件中的所有指令,如图所示:

4.2.2“新建文件”菜单

指新建一个动作文件;按“确认键”后提示“是否复位设备”,选择是否复位后会提示文件保存对话框,输入文件名后则进入指令编辑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在此面面下可新增需要的图形指令,按数字键1可编辑单点坐标,操作同4.1介绍。

4.2.3“编辑文件”菜单

     指对控制器中已打开的文件进行编辑操作,同4.1介绍。如图所示:

4.2.4“另存文件”菜单

     将已打开的文件另存一个文件,输入文件名后,按“确认”键即文件保存成功;文件名可为数字和英文,“#”键可切换输入法,如下图所示:

4.2.5“删除文件”菜单

     删除已存在的文件名,按“选择”或“确认”键即文件删除成功;如下图所示:选择要删除的文件名,按“选择”或“确认”键即文件删除成功。

4.2.6“下载数据”菜单

指下载文件到设备的控制器中;如下图所示:

4.2.7“上传数据”菜单

指从设备的控制器中将文件上传到手持盒上;

4.2.8“系    统”菜单

指设备参数;

包括:手动速度、手动加速度、脉冲当量、行程、最高速度和加速度。详见4.10介绍

4.2.9“选    项”菜单

指调节机器的工作模式;

包括:取料坐标、工作参数、配置选项、修改密码;详见4.11-4.14介绍。

4.2.10“帮    助”菜单

指控制器的版本型号,以及检测控制器的IO口状态,恢复默认参数设置。

4.3新增功能操作

新增“点”坐标

按数字键1直接进行点坐标教导,点的坐标可以通过方向键来移动 “左X键”àX轴左移、“右X键”àX轴右移,“上Y键”àY轴上移、“下Y键”àY轴下移,“上Z键”àZ轴上移、“下Z键”àZ轴下移。按“确认”键新增指令成功。退出教导,直接按“返回”键,如图所示:

4.4 插入指令

“插入指令”是指插入到选中的指令的上一行。方法和新增指令相同。

4.5 删除指令

在“指令列表”对话框中,直接按键盘中的“”键,即可删除选中的当前指令。F4键可同时删除多条指令,

4.6复制指令操作

“复制指令”用于复制选中的指令,通常用于矩阵复制。方向键Y键选择要复制的单条指令,F3为选择要复制的全部指令,F4为选择要复制的多条指令。

选择完要复制的指令后,按“操作”进入“复制指令”对话框,如图所示:

方法一:输入要复制的数量,如果知道要复制的指令坐标之间的距离,可直接输入“X”“Y”“Z”的坐标间距(即坐标与坐标之间的距离),按“确认”键则复制完成。

方法二:输入要复制的数量,如果不知道要复制的指令坐标之间的距离,,则不用输入“X”“Y”“Z”的坐标间距,然后按“MOVE”键,通过方向键将设备移动到要复制的最后图形的起始点上,按“确认”键,系统将自动按照相隔距离和复制数量计算其分布间隔。

4.7阵列复制操作(三维阵列复制)

方向键Y键选择要复制的单条指令,F3为选择要复制的全部指令,F4为选择要复制的多条指令。选择要复制的指令后,按“操作”进入“阵列复制”对话框,如图所示:

方法一:输入要要阵列复制X方向数量和Y方向数量,然后按“MOVE”键移动到X方向最后一点(也就是图中的A点),按“确认”;再移动到Y方向最后一点(也就是图中的B点)按确认;即可自动计算间距。一定要先输入复制数量。  路径方式:运行轨迹选择。

方法二:输入要要阵列复制的X方向数量和Y方向数量,然后输入要阵列复制的X方向间距和Y方向间距,再选择路径方式。最后按“确定”键则阵列复制完成。

4.8平台复制

“平台复制”是指将Y1的坐标复制到Y2上。

Y键选择要复制的单条指令;F3为选择要复制的全部指令;F4为选择要复制的多条指令,然后按Y键进行多选,选择好要复制的指令后,按“操作”进入“平台复制”对话框,如图所示:

方法一:输入要偏移的具体数据,按确定即可完成平台偏移操作。

方法二:不知道要偏移的具体数据时,可通过“MOVE/定位”键来移动要平台偏移的数据,然后通过方向键将设备移动到要Y2的坐标上,最后按“确定”键即完成平台偏移操作。

4.9批量修改

  “批量修改”用于批量修改坐标参数,提高编辑效率。

具体操作如下:F3为选择全部指令,F4为选择多条指令。按“批量修改”进入如下对话框:

选择要修改的参数进行修改,修改好后按“确认”键即完成修改动作。

4.10系统

“设备参数”是设备每个轴的手动速度、手动加速度、脉冲当量、行程、最高速度、加速度等参数;

按“系统”弹出密码对话框,密码:1234,如图所示:

4.10.1设备参数

输入密码进入设备参数对话框,如图所示:

“手动速度”:是指手动移动设备时的速度;单位mm/s,通常设定在10~100内;

“手动加速度”:是指手动移动设备时的加速度;单位mm/s2;通常设定在500~3000内;

4.10.2脉冲当量及行程

“行程”:是指设备的实际工作行程,单位mm;

“脉冲当量”是指一个脉冲移动的距离,单位mm;

4.10.3 最高速度和加速度设置

“最高速度”:是指设备运行能达到的最高速度;

“加 速 度”:是指设备能承受的最高加速度;

4.11取料坐标

进入此选项会自动定位到“取料点坐标”,系统会提示“是否定位到选中指令”,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取料坐标”:是指取螺丝位的坐标。

4.12工作参数

     指设备的配置参数。

“工作高度”:指Z轴离原点的距离;

“取料速度”:指从螺丝排列机拔出螺丝的速度;

“取料延时”:指开启(在吸嘴处产生)真空的时间;

“螺丝长度”:指螺丝的长度;

“螺丝牙距”:指螺丝牙的距离;

“复位次数”:指运行多少次后设备回原点;

“复位速度”:指设备回原点时的速度;

“扭力超时”:指Z轴移动到锁螺丝位后延时指定的时间还没有收到扭力信号时报警输出;

“延时启动”:指当设备设为“放件启动”模式时,工件放上机台时延时指定的时间;

“放件启动”:指是否打开放件启动模式;

4.13配置选项

“是否取料”:指如果是吹料方案就选“否”,如果是取料方案就先“是”;

“旋转取料”:指取料的同时电批旋转;

“工件检测”:指工件检测是否使能;

“工作模式”: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前放前取”或者“前放后取”。当选择“前放后取”时,工作完毕后托盘移动到设备后方,当取完工件后要按下取件信号,托盘才返回。

“故障处理”:指遇到故障时需要处理的方式;

“取放动作”:XZ是指Z轴不动,XYZ是指三轴联动;

“电批转速”:指电批的转速;

4.14修改密码

  指进入“系统”和“配置选项”里的密码。

5.注意事项

5.1装机事项

1、检查控制器是否完好无损;

2、检查插座是否完整;

3、按照接线图连接好硬件后,通电前检查电源电压不要高于24V;

4、通电后设备首先将执行复位动作;动作顺序如下:

①Z轴应向原点方向移动,如果移动方向反了(如果是步进系统,对调电机线中的A,A-或B,B- 任意一组, 如果是伺服系统,需改变伺服驱动器的方向),当感应到Z轴原点开关时,Z轴停止。

②X,Y轴开始同时移动,移动的方向应向原点方向移动,如果方向反了(同Z轴反向时一样处理),当其中某轴感应到原点开关时,相应的轴将停止移动。

   ③当所有轴都感应到传感器时,复位动作完成。

5、用手持盒设置设备的原点,方法:在菜单项“选项”->“设备原点”,进入“设备原点位置”对话框,请按设备实际的原点位置来进行设置。该参数是保存在手持盒中。

到此设备安装工作基本完成。实际测试还需连接气路系统进行全面调试。

5.2常见问题说明与故障排除

常见问题说明

故障排除

1、系统不复位

a)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b)检查驱动器是否正常;                                     c)检测传感器状态是否正常;

2、通信不正常

a)检查串口连接线是否损坏;                                  b)检查设备是否完成了复位动作;                           c)设备正在工作中时,只响应部分命令“复位”、“暂停”,其它命令不予响应。

3、设备不能启动

a) 首先看产量是否已完成,接上手持盒即可查看,如果产量已完成,将已产量清零即可;

b)检查启动按钮是否正常,可以用手持盒来控制设备启动,来排除此故障;                                                         c)如果手持盒也无法启动,用手持盒从控制器中上传指令来检查控制器中有无动作指令;                                                                         d)检查设备是否被授权,当连接手持盒,按下“启动”钮,屏幕弹出注册对话框,则说明设备未被授权使用;

楼主:
有PLC和触摸屏程序很好啊,下载下来学一下

楼主:
程序很好啊,下载下来学一下

网友A:
你好,本公司是做四轴,三轴,两轴运动控制芯片专用芯片的原厂,我们还有嵌入式的开发板供你们参考,和技术支持,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高生,13600425016,  QQ626785826

网友B:
楼主辛苦了!感谢付出!

网友C:
程序在哪里

网友C:
程序在哪里ddddd

xuesheng!

网友D(2017-04-23):
听说有程序 很不错的嘛?

网友E(2018-04-22):
程序在哪里,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