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算术运算指令疑问,大神请进

楼主(2016-05-12):
图纸红色圈圈中,“由于没有超出计算范围,所以输出1”这个计算范围是怎么界定的,具体数字是多少,上面的加法数字大了之后的范围又怎么界定的,到底什么意思,大神,请解答。。。

网友A:
整数的范围 -32,768 到 32,767 长整数的范围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网友:
哇,真的好深奥,好有意思啊

网友B:
学习真是永无止境啊。

网友C:
指令块的ENO是个串联用的输出引脚,当无错误、无溢出ENO=EN,否则ENO就关断。

楼主:
  多谢指导

引用 网友A:
整数的范围 -32,768 到 32,767 长整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学习真是永无止境啊。

网友:
很有意思的题。很有意思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