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电缆图表问题

楼主(2016-05-12):
我用EPLAN画图,在导线上插了连接定义点,再插入电缆,可是生成电缆表时生不出连接定义点(线号),咋回事?

网友A(2016-08-30):
电缆没有分配纤芯吧!

网友B(2018-02-09):
没弄懂,这是啥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D(2018-11-23):
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E:
不明白啊,什么意思?

网友F:
不会吧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G(2019-04-25):
坛上的积分需要达到200积分,才可以下载的

网友H(2021-10-3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