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070下载程序 画面无法显示

楼主(2016-05-13):
下载程序后,有的画面能显示,有的不能显示,不知道为啥,没有设置不显示,谢谢

网友A(2017-01-04):
我的也是,有一个按钮显示不了

网友A:
43. 画面上元件如指示灯,按钮等元件显示不了,而离线模拟正常

可能是HMI与下位机通讯没连上所致,如果没有通讯上,且画面上元件使用了下位机的地址,则指示灯或按钮等元件就不能正常显示,此时只需要排除通讯问题即可解决问题。如何解决通讯连不上的,可参阅本手册通讯类问题。

——来自《步科触摸屏常见问题》

网友B(2021-12-09):
引用 网友A:
43. 画面上元件如指示灯,按钮等元件显示不了,而离线模拟正常 可能是HMI与下位机通讯没连上所致,如果没有通讯上,且画面上元件使用了下位机的地址,则指示灯或按钮等元件就不能正常显示,此时只需要排除通...

        ------------------------------------------------------------已解决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