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里英文单词的全写

楼主(2016-05-13):
西门子伺服V90接线图里,英文单词代表的意思

求解释,CWL,CCWL,G-CAHANGE,P-TRG,clear,TLIM1,EMGS(急停?),C-MODE的意思

网友A:
CWL-顺时针限位

CCWL-逆时针限位

G-CAHANGE-增益切换

P-TRG-在 PTI 模式下:脉冲允许/禁止;在 IPos 模式下:位置触发器

CLR-清除位置控制剩余脉冲

TLIM1/TLIM2-选择扭矩限制

C-MODE 模式切换

V90使用手册里有相应的说明

网友B:
西门子的东西,俺已经淘汰近3年了,去它的吧

楼主(2016-06-23):
引用 网友A:
CWL-顺时针限位CCWL-逆时针限位G-CAHANG...

谢谢楼主,我回去再仔细翻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