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热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6-05-13):
1,供电电源的接地线必须良好。

2,自控轴承加热器电源接线注意事项:该加热器电源应采用380V三相四线供电其中黄绿色线应接中性线。

3,主机未放置轭铁前,严禁按启动按钮开关,否则会损坏仪器或烧毁保险丝。

4,请勿将磁性控头长时间置在加热工件上,以延长探头寿命,加热同一规格轴承,尽量使用时间控制以延长探头的使用寿命。

5,滚珠轴承加热器温度切勿超过150℃。否则会引起轴承退火。

6,轴承升温时,孔径涨量参照下表。取走工件注意高温,以防烫伤。

7,为了提高加热效率,根据轴承内孔尺寸选择相应的轭铁时,应尽量选横截面积较大的轭铁。

8,必须当主机断电后,方可取轭铁中的加热部件。

9,主机必须平整放置切勿侧斜,轭铁与主机端面须吻合。

10,请勿将磁性控头长时间置在加热工件上,以延长探头寿命,加热同一规格轴承,尽量使用时闻控制以延长探头的使用寿命。

网友A:
没有用过的经过!学习楼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