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怎样实现资料传输

楼主(2016-05-13):
台达DOP-B07S411怎么把与COM1口连的PLC的一个寄存器数据传输到与COM2口连的DTC的一寄存器中。比如把PLC的D100中数据送到DTC的SV1001中,且只能送一次不能一只在改写SV。所以要求屏实现一个触发式资料传输。维纶屏倒是有这功能,就是找不到台达屏这功能。各位高工有没有办法?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高工赐教。

网友A:
只送一次数据?什么时候或者满足什么条件送呢?

楼主:
由PLC触发或定时传送

网友A:
1、不通过手动控制的话,就在CLOCK宏或BACKGROUND宏中,用IF+MOV的宏指令来做;

2、台达的温控器内部有写入保护,只有在写入的参数值发生更改的情况下才会写入,即当你的SV值不变的情况下,只执行第一次写入,所以不用担心同样数值频繁写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