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子程序出错了

楼主(2016-05-13):
欧姆龙PLC的CQM1H机型,程序在附录里。 要实现的功能:52.00设置为on,程序运行,先后三次调用子程序,进行2的幂运算,将22通道的03位 置为1。 前期准备工作:连接PLC到计算机,传送程序,先运行程序(52.00设置为on)对DM0002传送立即数,此时此时18梯级的计数器当前值不确定,将计数器复位,保证设定值与当前值都位#0003,同时将其他点位复位到程序初始状态。此步操作目的有二,一是对DM0002送数,二是DM0002已经为#0003解决传送程序后计数器当前值为零 的问题。 出现的问题:52.00设置为on后,第5梯级的52.05没有使该梯级接通并自锁,也就是子程序只被调用了2次后程序就停止了,我需要调用三次。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次调用子程序出现问题,导致无法继续调用,是子程序用了上升沿微分的关系吗?可是计数器计数了两次啊?按道理说52.05应该接通了2次了,为什么 第二次没有在主程序使第5梯级动作呢? 悉听教诲!

网友:
很明显的第三个调用子程序的要求不满足啊。70.01/70.02/70.03必须有有一段时间闭合,不能只一个脉冲变位。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A:
建议你新建一段,把子程序单独放在你新建的段内。

网友B:
还好:CQM1H等等都是早就淘汰了的,O(∩_∩)O哈哈~

网友C:
程序复制,重新建文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