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1A上电后运行灯不亮

楼主(2016-05-13):
欧姆龙CPM1A上电后运行灯不亮,求助!

网友:
程序运行了吗?不运行当然不亮。

网友A:
OMRON编程软件里有个参数配置,设定上电后CPU的状态。

网友B:
1,用手编器,把开关打到运行

2,用电脑,点运行

网友C:
一个是你有没有把开关打到运行啊,还有就是程序你运行了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手编器,把开关打到运行2,用电脑,点运行

 谢谢关注!PLC上电后我插上手遍器,手编器和PLC不通信啊,手编器不管打在什么位置都一样不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运行了吗?不运行当然不亮。

 谢谢上面二位关注!PLC上电后默认就该运行灯亮啊,设备在正常工作中出现按按钮不起作用的故障,我检查后发现是PLC没运行,更换PLC后设备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