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5虚拟串口掉电失效问题

楼主(2016-05-13):
电脑是XP系统,安装组态王虚拟串口驱动及GPRS通信驱动,一般情况下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在工控机掉电后,重新开机驱动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2017-06-04):
电脑重新启动后 设置虚拟串口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