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空载电流不平衡故障的原因及排除

楼主(2016-05-13):
伺服电机空载电流不平衡故障原因及排除

1.故障原因

① 绕组首尾端接错;

② 电源电压不平衡;

③ 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故障排除

① 检查并纠正;

② 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③ 消除绕组故障。

网友A:
电动机保护说明:
    主要功能:启动超时,过载,断相,接地,堵转,电流不平衡,短路,欠载,温度,欠压,过压,高低频等多种相关保护功能。
 保护模式:启动过程中只投入启动超时保护,断相保护,电流不平衡保护,接地漏电保护,短路保护,启动完成后,相关投入的保护均投入运行。

    工作电源:85~265V交直流通用。
    使用范围:适用于交流50Hz(60Hz订货时需说明),500kW及以下的电动机。
    母线电压:交流电压小于660V时,直接接入电压输入端或经过PT接到电压输入端。
    通讯状况:RS-485通讯,ModBus协议。
    开入开出:9路开入量采集,4路继电器出口。
    开入量输入内部提供电源(外部千万不能加入电源,否则烧坏自负)。
    开出量输出:AC250V/5A, DC 30V/5A.
    直流输出:1路4-20mA可选择输出(正常不带, 需要时订货请说明)
    事件记录:可至少记录50条事件跳闸记录信息。
    安装方式:采用标准的DIN导轨安装或者螺丝固定安装两种方式。
    注意:500kW以上的低压电动机保护器采用:9431D电动机保护控制装置。

http://www.weijizongbao.com/ddj/2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