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DD马达电机通上电后有异声

楼主(2016-05-13):
    我现在手里有一套安川的DD马达电机,型号:SGMCS-14C3B11,驱动器型号:SGDH-04AE;连接好后试运行,驱动器给电机供上电后,有滋滋的鸣叫声,有点像电流的声音,请问这个声音正常吗??

    还有就是这个驱动器可以使用Win+调试软件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伺服使能的时候是会有励磁声音的。

如果是电机啸叫的声音,调节伺服 参数Pn100调小 ,Pn101调大,Pn102调小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6-09-30):
您好,安川电机通电后有轻微的励磁声是很正常的,所有的DD马达都是有这种现象的。如果声音较大则属于调试问题。另外安川的7系DD马达性价比和稳定性比您用的型号要好些。

网友C(2016-12-08):
好像软件里面最右边有个机械自动调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