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报警求助

楼主(2016-05-13):
本厂台达20PM连接A2伺服一开机就报警AL024用不了,资料上说报警原因是编码器初始磁场错误(磁场位置UVW错误)什么的,无从入手,请大家帮忙想下办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U,V,W接错了,自己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U,V,W接错了,自己看看

应该不是,之前用得好好,线路都没动过。不过还是多谢你帮忙!

网友B:
有可能是编码器或者编码器线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编码器或者编码器线出了问题

多谢!编码器线换了没用,可能是编码器问题了。因为接台达这块比较少,不知道哪里有维修!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哪里的用户,给你个电话你试试吧,南京佑鼎自动化 王总 13805142363.他们是台达的代理商,也做维修。

网友B:
不一定是电机问题,也有可能是驱动器上编码器接口出故障了。最好用替换的方式确定一下到底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哪里的用户,给你个电话你试试吧,南京佑鼎自动...

多谢机器熊,本厂在无锡,明天跟他们聊系!

网友C:
别的都没动,八成编码器故障,好像只能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