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通信问题

楼主(2016-05-13):
我的笔记本新装西门子SP9版编程软件,网上买的免驱动PC/PPI带USB口数据线,现场为一台S7-200CN CPU 226型PLC。该设置的通信参数都设置了。但就是与PLC通信不上。将PLC电源开关拨到STOP位置也不行。笔记本为WIN7 64位系统。请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原因好吗?谢谢!

网友A:
找我们技术问一下,詹工 18921390996

网友B:
是不是通讯口烧了,打开PLC的盖子,看看通讯口傍边有两个10R的蓝色电阻中间有没有烧断,反面也有三个

网友C:
要用win7 32位的系统才行,64位不行的

网友D:
COM口设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