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三种控制方式

楼主(2016-05-13):
1:模拟信号开关控制

2:0---5v电压电位器控制

3:4---20mA电流信号控制

网友A:
1:模拟信号开关控制  有级调速控制方式:优点逻辑编码方式组成好几种挡级有级固定调速。如使用简易PLC很容易的组成开关量调速控制。缺点调节速度给定死了,不能在电机可调速范围内随意的调节速度。

2:0---5v电压电位器控制  无级调速控制方式:根据调速器机种额定电压调速范围形式,它有好几种电压控制如:0---10V、0---15V。如果控制器是内三环电流断续控制就可以使控制器成为伺服控制器,电压控制范围-5---+5V、-10---+10、还有-15---+15V几种形式控制调速的伺服控制器。直接的控制电机正反转。缺点是控制距离比较短大约不超20米。

3:4---20mA电流信号控制  这是一种可以控制距离比较远的无级调速方式:优点控制距离可以延伸到上百米。缺点电机的正反转调速器必须要有控制正反转输入开关断端。

4:还有一种最现代化的网络控制方式:根据各个厂家网络控制协议组成的LAN,远距离控制调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