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热熔胶加热温度控制方案

楼主(2016-05-13):
一、PID(通用控制),即特殊控制指令里的PID指令,海为全系列PLC都支持,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控制的对象如,压力、温度、流量等单输入单输出(SISO)系统的自动控制。只要设定合适的参数以达到最佳效果。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填写如帮助文件的各个参数就可以实现PID自动控制了。

二、FTC模糊温度控制,即特殊控制指令里的FTC指令,海为全系列PLC都支持,这是海为PLC特色的专用指令,使用非常简单,不需要设定任何参数,完全自动适应控制对象自动调节。

为了验证海为PLC温度控制效果,我们改造了台热熔胶熔胶机来实验。

热熔胶喷胶机简介:

工业上是利用热熔胶加热后可熔化进得涂布冷却后快速凝固的特性,对基材施行粘接的.所以,热熔胶喷胶机应该是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对热熔胶进行熔化并可对基材进行涂布.这样我们就可以对自动热熔胶机定义为:是一种可将固态的热熔胶熔化.并通过加压装置将熔化后变为液态的胶输送到涂布装置对基材实行自动涂布.集温度加热控制,加压功能,液体输送和挤出涂布功能于一体的机电设备。

热熔胶喷胶,刮胶,滚胶,涂胶,注胶自动化应用设备,广泛用于家居用品(纸尿裤,卫生巾等一次性用品),汽车行业(内饰密封,车灯制造,挡风玻璃装配,空气滤芯器、无纺布复合、鞋业、印刷、电子产品组装、制衣、不干贴,包装行业(纸箱包装,烟盒包装,利乐饮料包装),涂布复合行业(商标纸,标签双面胶带,医用透气胶带),书刊装订等行业。

热熔胶需要加热融熔后才可以使用

目前常见热熔胶加热方式有下列几种:

 一、胶缸/溶胶槽加热; 一般加热系统埋于槽壁内,电热间接加热,胶溶解后经过一金属网流下,热熔胶加热融熔后至计量胶泵送料系统。共2组PID加热通道。

二、计量胶泵体加热;计量胶泵需要在一定的温度下才可以运转,每台胶根据需要配置2到4台齿轮计量胶泵。共4组PID加热通道。

三、胶管加热,每台胶机都有四组或八组铁氟龙输胶管,用途是连接计量胶泵到涂布装置,保证一定的温度使热熔胶在里面可以很畅通的流动。铁氟龙输胶管的保温加热是需要FTC控制的。共8组FTC加热通道。

四、胶枪/喷胶头加热:、喷嘴方式:螺旋状、喷雾状、Σ形状等等。每台胶机都有四组或者八组 涂布喷胶头或胶枪需要温度PID控制。共8组PID加热区。

整个系统需要22路独立的加热通道

控制温度范围一般在室温--200摄氏度。

编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触摸屏

MT6070IH

7寸触摸屏

经济型CPU主机

C32S0T

16入16出晶体管

温度扩展模块

H08RC

实验暂用温度采集卡替代扩展模块

晶体管输出模块

H16DOT

16晶体管输出

固态继电器板

8路220V20A

开关电源

24V10A

变频器

 N2

 220V 400W

 控制柜的改造图:

温度控制柜外观图

控制柜内部图

加热操作界面:

多通道温控采集卡:

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  PID控制器的参数整定是控制系统设计的核心内容。它是根据被控过程的特性确定PID控制器的比例系数、积分时间和微分时间的大小。PID控制器参数整定的方法很多,概括起来有两大类:一是理论计算整定法。它主要是依据系统的数学模型,经过理论计算确定控制器参数。这种方法所得到的计算数据未必可以直接用,还必须通过工程实际进行调整和修改。二是工程整定方法,它主要依赖工程经验,直接在控制系统的试验中进行,且方法简单、易于掌握,在工程实际中被广泛采用。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方法,主要有临界比例法、反应曲线法和衰减法。三种方法各有其特点,其共同点都是通过试验,然后按照工程经验公式对控制器参数进行整定。但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所得到的控制器参数,都需要在实际运行中进行最后调整与完善。现在一般采用的是临界比例法。利用该方法进行 PID控制器参数的整定步骤如下:(1)首先预选择一个足够短的采样周期让系统工作;(2)仅加入比例控制环节,直到系统对输入的阶跃响应出现临界振荡,记下这时的比例放大系数和临界振荡周期;(3)在一定的控制度下通过公式计算得到PID控制器的参数。

所有的PLC机型都标配RS232 和 RS4852 个通讯口,支持多种通讯协议:内置 Modbus RTU/ASCII 协议、自由通讯协议这一点很有用处,可以用MODBUS协议直接控制变频器。这样省去了通讯模块或模拟量输出模块。这个实验通过了 OK

唯一期待的是以太网接口的PLC产品什么时候推出,现在设备早就连接互联网了。以太网取代慢速的串口只是时间问题。这个对海为来说应该不是技术问题。在海为官网上看到有智能网关产品H01TCP-4。

网友A:
haiwell的用过,C主机不能扩展模块,但是可以用485通讯口读取H08RC的温度,也就是远程IO功能,楼主“实验暂用温度采集卡替代扩展模块”完全可以直接用H08RC哇!

网友B(2016-07-01):
顶 突出了海为的温控功能 实际用起来比写的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