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6-05-13):
有一个炉子,分为上中下三区,(实际就是一个空间,只不过空间太大用到三个加热器)每一个区都有单独的加热器和热电偶。现在的问题就是,加热的时候,由于温度升高,高温气体会上升,而低温气体会下降,所以就会导致加热的时候,下区热电偶的输出功率会很大,而上区输出的功率为零。温度保持时候没有问题,但是每当温度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求大神。

网友A:
热气上升,冷气下降这是自然规律,箱体加装循环风机,送电后运行风机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B:
三个加热区可以控制的,每个区到了一定温度可以关闭加热,控制温度!

网友C:
加装循环风机 才是解决方法

网友D:
下区温度热电偶输出功率很大?每当温度升高就有啥问题呀?。。。。。。。

网友E:
热电偶输出功率大?描述错了吧,应该是加热器的输出功率就会很大吧?热电偶是温度检测元器件,不存在输出功率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三个加热区可以控制的,每个区到了一定温度可以关闭加热,控制温度!

上面的温度即使不加热,温度也会超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