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打开触摸屏的某个窗口

楼主(2016-05-13):
请问各位老师,我要用plc里的继电器控制威纶通触摸屏里的第100个窗口的打开或关闭,怎么能做到?

网友A:
在全局里写个脚本 if 变量==1 then 打开窗口

网友B:
按照上面的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面的设置就行了、

谢谢!按照这方法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全局里写个脚本 if 变量==1 then 打开窗口

谢谢你的帮助!但脚本还不懂,能给实例给我学习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