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松下FPX-C60T通讯

楼主(2016-05-14):
  请教那位大侠组态王如何与松下FPX-C60T通讯,我用下载线通讯的,电脑下载程序可以的,和组态王通讯不上。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大侠你好,我也在用组态王,向你请教一下啊,两个不同的搅拌器转轴怎么叠放在一起,我用对齐方式也不行。请问用什么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才刚刚接触组态软件,这些对我还不怎么清楚1

网友B(2017-06-07):
我也在学习组态王,刚刚接触,我们留个QQ,以后互相学习啊   651743566

网友C:
前几天刚做过一个,最后发现是驱动问题,问组态王官方要个驱动吧,选PLC型号选FP0R驱动吧,FPX的驱动连不上的。

网友D:
驱动问题估计,找组态王技术支持

网友E:
要和常用的组态软件直接连接的话,建议先去做测试,评估过后才投入到项目中,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F(2018-01-05):
新手学习中,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