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案列

楼主(2016-05-14):
明源电源输出电压低维修案列

24v电源开关电源,不接负载时候输出电压24V正常,一接负载就出现电压超低状态,电压拉低明显,用万用表测量电压15V左右非常明显低压状态,用螺栓拆掉,更换电路板子上的电容,一共10个。在从新安装上电就有输出24V带负载电压稳定输出24V万用表测量,输出恒定不变。

网友A:
可能是劣质的开关电源吧?元器件也是最垃圾的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