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5-14):
请问下,我想用PLC(限OMRON)去控制3台步进电机、要实现原点,有反馈数据、该选哪款PLC比较合适。

网友A:
查 硬件资料 才知道那个型号 合适

网友B:
如果你设备上控制点数不多的话,用OMRON CP1H X型,有4路脉冲数。OMRON官网上有资料。

http://www.fa.omron.com.cn/data_pdf/cat/cp1_sbca-cn5-085_6_1.pdf?id=3430

楼主(2016-10-06):
已经做好了。改用伺服马达,用OMRON CJ,系列。用定位模块做比较容易,

楼主:
。。已经换成伺服马达了、、都做好给客户用了